变频器无报警,并且无输出的故障分析!

楼主(2011-08-03):
      我们使用的台达VFD-B系列变频器,功率5.5KW,有时间会出现变频无输出,机床主轴自动停止的现象,

  我们采取的控制方式是:数控系统提供10V电压控制变量,转速控制方式!

此类故障具体和什么有关系,跟工况电压关系有无,

网友A:
变频器无报警,并且无输出的故障分析,通常这种情况变频器正常无故障。可能是控制信号丢失所致。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2个月之前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使用的也是台达VFD-M,功率1.5KW,故障出现时也是不报警,而且面包显示控制信号正常,FWD和RUN信号灯正常,频率输出显示也正常,就是电机不能运转,测量U。V。W端无电压输出,在线测量3相输出电阻平衡正常,测绝缘电阻正常(用的是3芯RVV线,电机没接地),便怀疑是变频器出了故障,幸好手头上还有一台同型号已经使用过的变频器,便把它换上,结果还是同样的毛病,信号显示都正常,就是电机不能正常运转,我还怀疑过在换的过程是不是两台变频器搞混了,又把原先的那台变频器装回去了,经过一番折腾后,最后在电动机处打开接线端盖处才测量出电机绝缘电阻对地已经不良,这么简单的问题搞了近半天时间,晕啊!我一直在怀疑这变频器在设计的时候是不是有问题,既然绝缘电阻都已经入地了为什么不跳"GF"故障代码呢。

网友(2011-09-27):
谢谢,楼上分析!

越沟通越明白,越沟通越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