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与电脑通讯问题

楼主(2011-08-03):
请教个问题:我自己制作了一根串口线用于电脑和eView系列触摸屏通讯,电缆制作没问题,是按照手册说明制作的。但是电缆和MT500的可以通讯,和MT4500T系列产品通讯,就显示通讯超时。问题出在哪里,请各位指点。

网友A:
500的屏幕2-2,3-3,5-5,4500屏幕2-3,3-2,5-5,只有脑袋被门挤了的人才会把232电缆设计成了前者,当然不是说步科家的人哈

网友B:
500的屏幕2-2,3-3,5-5

这个说法应该不对的

785对235

网友C:
1。MT5000/4000系列触摸屏串口下载线接线图:针脚定义 PC端:2/3/5 触摸屏端:7/8/5 接线方法: 2-8 3-7 5-5 由于2边的都是九针母头,请注意不要插反了

该线除能下载程序外,还可用于更新4000/5000系列屏的内核从而修正系统BUG。

2。MT500系列触摸屏下载线接线图:针脚定义 PC端:2/3/5 触摸屏端:7/8/5 接线方法: 2-7 3-8 5-5 由于2边的都是九针母头,请注意不要插反了

网友D:
500系列下载线制作:(8——3,7——2,5——5)

4000/5000系列下载线制作:(7——3,8——2,5——5)

请注意两种下载线是不同的,所以不能通用哦

楼主:
用的软件是不是一样的?有EB500和EV5000两种,4000 /5000系列能用EB500的软件吗?

网友E:
软件不一样,软件里有支持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