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一个关于变频器与电机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1-08-03):
我们偶一台电机运转中一切正常,然后变频器个了三个星期左右两次报警“加速时过电流”。然后隔一段时间(差不多十分钟左右)就又可以正常运转了,用的是富士的变频器,新电机,线没有动过,有没有线头松动的可能?会是哪里的问题。求解决!

网友A:
上电后某元件参数异常,例如电容元件。

网友B:
疑有机械故障造成加速时电流过大达到限制电流产生报警信号。检查外部机械摩擦力是否过大,如机械轴承、滑动的平面损坏或润滑方面的问题,如果都没问题,再可以调整加长加减速时间常数参数,加速时缓和一些,跳跃式的加速很容易产生加速过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疑有机械故障造成加速时电流过大达到限制电流产生报警信号。检查外部机械摩擦力是否过大,如机械轴承、滑动的平面损坏或润滑方面的问题,如果都没问题,再可以调整加长加减速时间常数参数,加速时缓和一些,跳跃式的加速很容易产生加速过流。
也可能是机械、负载有卡阻现象!

网友C:
加速的时间设置不对,可能过短了

网友D:
我感觉还是你所带机械的故障,我工作时也遇到过比如带机泵一定要先盘车.盘车松动后在起泵

楼主:
谢谢大家,我们已经更换了减速机,从换上后没有在出过这个现象,是减速机的轴承老化了。第一次提问就与欧大家的帮助,非常的感谢!

网友E:
把变频器里面加速时间设置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