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施耐德交流接触器LC1E3210M5N 丝印指甲可以轻轻擦掉,是假货吗?

楼主(2011-08-03):
大家好!公司定购设备上有一个上海产施耐德交流接触器LC1E3210M5N,发现该交流接触器外壳上面文字数字丝印指甲可以轻轻擦掉,是假货吗? 打了他们服务电话,他们说这款没有防伪码,除非要寄个给他们,也问不出结果来。

网友A:
施耐德的打400免费防伪热线就可以查询,楼主说的情况看来很可能是假货

楼主:
施耐德的打400免费防伪热线问过了,他们说这款是低端经济型的,没有防伪码,至于数字丝印指甲可以轻轻擦掉,他们也不知道,后来给了上海的生产公司的电话,打过去,服务态度一点也不好!奶奶的!算啦!看看这个能有多久。

网友B:
施耐德在上海好像没分厂,我们厂用的都是厦门产的

网友C:
真的好假的 重量是不一样的,真的比较重一些,有棱角但不会感觉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