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步进驱动器的电源电压,对力矩有多大的影响

楼主(2011-08-03):
我在用86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电压范围是24--75VDC,我现在用的是33V,感觉电机不够有力,能否通过提高驱动器的电压来改善,电流已经加到最大了

网友A:
如果是低速时力矩够用,只是在高速时力矩下降造成的不够力,提升电压是有效的。如果低速时力量就不够,那就不用打电压的主意了。

网友B:
同上,提升电压对步进电机力矩特性有帮助,主要是高速下扭矩下降没有那么明显,低速改变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上,提升电压对步进电机力矩特性有帮助,主要是高速下扭矩下降没有那么明显,低速改变不大!

为什么?

网友A:
随着电机转速提高,电机本身的感生电势也在提高。当感生电势接近驱动器的电源电压时,号称恒流驱动的驱动器也会出现实际输出电流下降的情况。提高驱动器的电源电压,可以改善这一情况。

网友D:
高速时,电流变化跟不上电压变化,电流还没达到设定值,就换相了。简单说就是总功率低了。而提高驱动电压就可以改善

感性负载,电流是不能突变的,电流的变化需要时间。电感越大,电流变化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因此,高速性能好的步进电机,电感量都比较小

楼主的问题,没提到应用的速度范围,难判断。 不过提高驱动电压可以很直观看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