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数据问题

楼主(2011-08-03):
组态王有没有这样一个功能,3分钟定时把PLC寄存器的数据读取出来,之后保存起来,要记录时间。以后可以通过时间查询出来,也可以把全部记录显示出来。之后又1个月定时删除数据,

网友A(2011-11-29):
组态王的历史数据配置功能,定义变量第三页选项卡里设置好每3分钟存储一次。利用组态王的报表控件,及历史数据查询函数,即可查询。如果只是需要存储一个月内的数据,在历史库那边配置好记录时间长度为31天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