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形运转的电机怎么选接触器和热继

楼主(2011-08-03):
比如22kw的电机,用三角形运转。负载是两个接触器分担的,热继是装在主接触器下方的。

接触器选多大的?热继整定多大的?

单个接触器通过的电流和额定电流是什么关系?

楼主:
没人支持一下了???????????

网友A:
热继电器电流44A(应该在主接触器上方才合理吧) 接触器电流=额定电流的0.58倍

楼主:
在实际应用中大多接触器都是在K主的下方!所以整定电流应比额定电流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