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子串电阻调速求教

楼主(2011-08-03):
现有桥式起重机搭车行走电机型号如下:YZR160L-6    电机功率11KW,采用转子串电阻方式调速。由于现在电阻器调速范围较小,大车行走速度较快。为了保证行车安全使用,希望能通过改变电阻器阻值来实现一个较低的速度。主要考虑这样的改变成本低。请问通过改变电阻器能实现电机速度减低吗?如果能,请帮忙给我提供一个电阻器的型号,十分感谢!

楼主:
没有人帮忙吗?还是我发的位置不对啊,我是第一次发帖,大家帮帮忙啊,谢谢

网友A:
最好不要采用改变组阻值的办法,你可以采用RK5型电阻器,其中有一相开路,低速比较慢,仅供参考。

网友B:
思路正确。。。。。。。。

网友C:
把电阻器的Q0与Q1断开

网友D:
运行机构可采用RK型电阻,在一档时转子是有一相开路运行的,当初电阻这样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机械冲击。

但此档为不易长时间停留,只能作为启动或运行时的过渡档。

楼主(2011-09-06):
谢谢大家的帮助,十分感谢,转子串电阻调速的范围确实有限,长时间慢速对电器元件伤害大,我已经把情况向领导汇报了

网友E:
思路正确。。。。。。。。 在学校上书中学过没有用过,但是转子串电阻调速的范围确实有限,且不能长时间慢速运行,对电机及电器元件伤害大易坏

网友F:
最好不要采取这样的措施,如果你改变了电阻器的阻值,当电动机运行时要带阻运行了,要不也不可能实现你说的降低速度了,咱们都知道电动机长时间带阻运行对电机的绕着很不利,还有一点在你说的11KW的电动机的电阻应该用的是RT系列的电阻器吧为不平衡电阻。不要试图去改变,一旦数据不合适,导致三项不平衡了,会烧坏电动机的转子线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