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何呀?怎么不执行了。

楼主(2011-08-03):
本来是要发截图片上来的,可是发不了。真不好意思!不知怎么的条件满足后可就是不执行置位条件,后来换了内部继电器后就可以了,但是下面的程序也是有这样的现象,换了还是不可以。不知道怎么回事呀!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是不是存在多线圈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是不是存在多线圈的情况?

没有呀!编译也没有问题。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呀。多谢你的帮助。

网友B:
程序发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C:
海为有多个在线的技术支持QQ,你可以随时与他们联系,QQ截图也方便,传程序也可以啊,按照你的描述,问题不是多输出就是子程序没有被调用执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程序发上来大家看看。。。
发不了了,不知道怎么上传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网友C有多个在线的技术支持QQ,你可以随时与他们联系,QQ截图也方便,传程序也可以啊,按照你的描述,问题不是多输出就是子程序没有被调用执行而已。

程序也有跳转,就是条件满足后,不会置为M200。我换了M200后可以,但是后面的也是一样,其逻辑关系相似。就是不执行。何解!!!

网友D:
可能是执行了,有结果,马上又被关掉了。

网友E:
检查是否多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