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kw电机故障

楼主(2011-08-04):
        大家好,我公司有一台250kw的电机,启动的时候能造成设备的主开关跳闸,并且变压器的的上端的高压开关也会跳掉,检查电机的绝缘没有问题,电缆也没有事,电机启动使用的是正泰的软启动器,变压器是1250,并不是每次启动都会这样,请问都有哪些原因会造成。谢谢。

网友A:
变压器速断保护控制特性与电动机启动尖峰电流之间的矛盾未协调好,重新软启动器参数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速断保护控制特性与电动机启动尖峰电流之间的矛盾未协调好,重新软启动器参数设置

  或软启动有故障,从现象看像是有短路故障,既然电机没问题,电缆没问题,软启就值得怀疑了。

网友C:
你的电机带的什么负载?

楼主:
电机带一个烘干用得扬升机,250kw6极

网友D:
那个软起不行吧,换个吧,施耐德的还不错

网友E:
软启动的工作过程是慢慢开起可控硅的导通角,施加到电机上的电压逐渐升高,减缓大电机启动对电网的冲击,如果电机负载大,则启动过程中电流过大,并且软启动设置的启动时间长的话,上位保护开关就会保护掉,仔细检查空开设置的跳闸电流及时间,和软启动的设置参数比较一下,不一定就是软启动坏掉了,多半是硬件配置和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F:
不是大问题,把软启动的启动时间调大一些即可,

网友B:
“并不是每次启动都会这样,”这个案例就很有意思了。也许是触发电路及控制电路有虚焊,也许原因更为复杂。总之颇有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