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带大惯量的问题,求教各位老师,本人是在校本科生

楼主(2011-08-04):
最近,乘着暑假在学校跟着一个老师做外面的项目——三相交流永磁同步电机的转动惯量辨识。现在惯量是辨识出来了,但电机带14倍空载惯量时,速度环的阶跃响应始终是做不好。想问一下,是不是电机带这么大的惯量之后,速度的响应就是无法达到要求的啊?注:电机为杭州米格110ST   M04030!

楼主:
不是,按原理推的话,惯量过大会出现爬坡,但适当地调节速度环PI参数应该是可以得到好的速度环响应的。但是现在遇到的情况不是简单的爬坡,而是出现畸变的波形。这个论坛好像不能上传图片。不好意思。总的波形响应的描述就是,开始能够冲到给定转速左右,而后又降到2/3转速去,并在那里振荡,在上升到给定转速左右。

网友A:
“不是,按原理推的话,惯量过大会出现爬坡,但适当地调节速度环PI参数应该是可以得到好的速度环响应的。”~~~~~~~前提是在功率输出级没有饱和的情况下~~~~~个人认为,如果阶跃指令较高使功率输出饱和,速度环路已开环,得到的就不是线性闭环系统理论里所谓的阶跃响应了~~~~~~

网友B:
支持楼上的看法!

建议咨询原厂,该伺服能否稳定驱动14倍的惯性负载。

如果原厂给予肯定答复,根据楼主所述现象看,个人认为速度环增益偏高,以至于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已然超调,同时积分增益过低,无法有效地尽快消除静差。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忙,我会参考大家的建议去尝试的。另外,还要感谢下波恩老师,今年开始做永磁同步电机时,初始定位的问题还是参考的您的文章解决的。

网友B:
不用谢!有助益就好!

网友C:
T=Jα,    转动惯量J,角加速度设为α,,因为转矩T最大值不能无限大(与功率有关)。当负载大时,即J较大。若我们要求加速度α足够大时,会使Jα>T,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伺服就会以能达到的最大加速度加速(此加速度小于要求的加速度)到指定速度。

所以要么减小加速度,要么增大电机功率。这个时候增益是起不了作用的

当然实际中要复杂一些,上面分析只是为了说明问题

网友D:
波恩                是个明白人。

楼主:
我查阅了那个公司的技术资料,他们这款交流伺服只支持1-5倍的惯性负载。现在又有几个疑问:

1、安川,三菱的交流伺服驱动怎么能支持1-10倍,甚至1-15倍的惯性负载呢?他们的伺服带这样的负载依旧能保持良好的速度响应吗?

2、是电机的差距,还是驱动的差距?我想问,如果用安川或者三菱的驱动带杭州米格的电机,或者用我手上的驱动带他们的电机能不能也做到1-10倍的惯性负载呢?

问得很幼稚,不要见笑。。。

网友:
楼主,可能你的算法有问题,不仅仅是PI的问题!给定阶跃指令时:惯量大了,最大转矩(过载倍数决定,跟功率一点关系都没有,强烈鄙视拿功率说事的"高手")恒定,电机加速时间变长,比例积分参数影响很大。如果你的算法没有数学模型,那你就慢慢的不停试PI参数的各种组合吧!如果有数学模型,计算一下就知道应该选择什么PI参数,算法需要做哪些改进!

网友:
没人会告诉你PI参数该怎么算,只会给你提供一些调参数的建议。这些建议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积分时间小点,到底什么数值才能算小?10毫秒算不算小?50毫秒算不算小?

网友C:
你是不是搞错了,解释下只支持1-5倍的惯性负载。是起动转矩吧

网友:
日系和欧系伺服带1到15倍惯量都会转得很好,虽然时给定阶越指令时加速时间长,但是不会出现楼主的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关于楼主,可能你的算法有问题,不仅仅是PI的问题!给定阶跃指令时:惯量大了,最大转矩(过载倍数决定,跟功率一点关系都没有,强烈鄙视拿功率说事的"高手")恒定,电机加速时间变长,比例积分参数影响很大。如果你的算法没有数学模型,那你就慢慢的不停试PI参数的各种组合吧!如果有数学模型,计算一下就知道应该选择什么PI参数,算法需要做哪些改进!

最大转矩是和功率没直接关系,但是你能让伺服一直拿最大转矩去加速吗?  在加速阶段伺服所能提供的转矩是和功率有关系的。。不能超过相应速度下伺服所能提供的最大转矩值。其实只是表述问题。

网友:
给定阶越指令,你需要电机一直工作在最大转矩下吗?功率是由转矩和速度得来的,而速度是有转矩产生的,请问这一切的本质问题是什么?难道不是转矩?

网友:
最本质的问题是转矩!正是由于电机输出转矩(转矩跟哪些因素有关请查转矩方程),产生加速度,进而产生速度,然后在这个速度下输出转矩,就用功率来衡量!这个过程难道你能反着来推?

网友:
这个问题都搞不清楚就别做运动控制了!你去翻翻教材,为什么教材上都有类似"电机调速的本质是对转矩的控制"这样的一句话?你以为写书的都是胡写?

网友B:
伺服应用需关注的过程量只有位置、速度和力矩,功率只是速度和力矩相乘的间接结果。拿着拖动电机应用中不可或缺的功率概念看待伺服应用,要么是没入行,要么是外行。

伺服驱动负载的加速过程只和电流、负载阻力,以及系统惯量有关,只要电流足以建立并保持,系统就可以持续加速,直到达成目标速度,加速过程中伺服的功率只不断变化的速度与力矩相乘的结果。万一负载过重,或惯量过大,导致系统过流或过载,其根源也只是系统的力矩能力不足,而非功率不足。

网友:
F=ma,速度v是加速度对时间的积分,功率P=Fv。 根据力F能计算出各个时刻的加速度、速度和输出功率! 如果知道功率,你反着计算看看!

网友:
归根到底还是对牛顿运动学定律理解的问题,即对F=ma理解的问题!

网友B:
至于伺服系统的惯性负载驱动能力,这与电机本身的特性和驱动器算法都有关系,负载惯量比最终会受制于具体系统的稳定性而不能继续提高。

简单比对国内和国外伺服的惯性负载驱动能力意义有限,虽然国内技术能力的差距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驱动能力实在不足,就换更大的电机,或者加减速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关于F=ma,速度v是加速度对时间的积分,功率P=Fv。根据力F能计算出各个时刻的加速度、速度和输出功率!如果知道功率,你反着计算看看!

你有没有看我的内容啊,很明显的说明了反着计算是计算所能提供的最大转矩。。没错一般是正着算的,但是我是为了说明问题,取极限时计算的。请仔细看,不要、、、、、、、、

这是实现应用体会到的,我以前也觉得跟功率没关系。。。

网友C:
但适当地调节速度环PI参数应该是可以得到好的速度环响应的。”~~~~~~~前提是在功率输出级没有饱和的情况下~~~~~个人认为,如果阶跃指令较高使功率输出饱和,速度环路已开环,得到的就不是线性闭环系统理论里所谓的阶跃响应了~~~~~~

5楼的回复

这个说的很好,,你们不懂前提条件吗。,

网友C:
虽然平时我很不赞成刘志斌的很多观点,但是这次我觉得他说的很对。。。

从楼主后来补充描述的现象看,这个是与功率没关系。但不是说这类现象都与功率没关系

网友B:
谈伺服电机的驱动能力,指的是电机在额定速度以下的力矩输出能力,谈更大的电机,首先是指更大的力矩能力,而非功率。
相同力矩能力的伺服电机,额定速度越高,功率能力越大。如果力矩能力不足,不提高力矩能力,而是单纯换一个额定速度更高,功率更大的所谓“大”电机,有用吗?!
下图是三菱J2的KFS系列的一款电机的力矩-速度曲线和工作范围示意图,该电机的额定速度是3000rpm,从该图可知,在额定速度以下,额定力矩和最大力矩都标称为恒力矩特性,即驱动能力一致。

网友B:
本人多次强调:在伺服应用中,无论是选型还是解决具体问题,需要关注的首先是力矩和速度,然后是惯量,功率只是结果。

抱着功率概念看待伺服应用问题,如果不是还没入行的话,就只能算是外行了。

网友C:
如果力矩能力不足,不提高力矩能力,而是单纯换一个额定速度更高,功率更大的所谓“大”电机,有用吗?!

其实你和征的话都在证明功率的作用,而不是反对。。

那你觉得伺服的额定速度是可以随便换的么。要是力距不够了你怎么办。你换个同功率的,把额定速度降低(估计非常特殊情况才可以这么搞把)?

其实我讲得很清楚,是力矩不够了,所以加大功率。目的是为了增加可提供的最大力矩,不是额定速度,再说额定速度你能随便加么

网友F:
伺服电机的规格参数是转矩,设计参考的也是转矩,功率在设计中没用,因为在速度改变时,功率也在变。伺服的静态扭矩、额定扭矩和最大扭矩是不随转速变的。

网友F:
1990讨论的是大惯量超调的问题,别那么多篇幅论功率了。

网友C:
对:波恩 关于

本人多次强调:在伺服应用中,无论是选型还是解决具体问题,需要关注的首先是力矩和速度,然后是惯量,功率只是结果。

抱着功率概念看待伺服应用问题,如果不是还没入行的话,就只能算是外行了。

这个话太片面了

功率结果,这是有条件的。 最大功率,额定功率。这些是结果吗。这时它是了原因。。提供不了那么大的力距和速度的原因。。。而我们讲的功率恰恰是这些功率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我们讲的选择大功率的电机,这个大功率还会变? 额定功率啊,各位,这也会变。

还最大扭矩不随速度变,,那最大功率随速度变喽

网友F:
如果没做过伺服应用设计,就别发帖了,说的不靠谱。还是讨论主题吧!

楼主:
各位老师,今天我又做了这方面的一些实验,发现带大惯量的时候,即使是匀速行驶。电流环反馈的毛刺高达4.5A,我怀疑是不是大的电流毛刺加大了电机的能量损耗。导致了带大惯量速度不能快速响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关于如果没做过伺服应用设计,就别发帖了,说的不靠谱。还是讨论主题吧!

看到你的反驳我都不想说啥了,回答一下48楼的问题

网友C:
对:李纯绪 关于

伺服电机的规格参数是转矩,设计参考的也是转矩,功率在设计中没用,因为在速度改变时,功率也在变。伺服的静态扭矩、额定扭矩和最大扭矩是不随转速变的。

内容的回复:

自己好好看看,想想。我们提到的那些功率 会改变?

网友:
没做过伺服设计是不会理解的,瞎想一通没用的东西,抓不到问题的本质

网友A:
唉~~~怎么又在这里扯开了“功率”论战?!可惜了楼主提出的问题~~~~本不想搀和了,不过还是要说一下~~~~本人在五楼提到的“功率输出级”“功率输出”等词语属个人用语习惯和语言表达力不足,与各位楼上所述之“功率”无关,特此声明~~~~抱歉之,请继续~~~~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关于没做过伺服设计是不会理解的,瞎想一通没用的东西,抓不到问题的本质

这是在实际应用中体会到的。。我觉得你钻进死胡同了。。伺服控制的本质是力矩的控制没错,,但是力矩不是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在某一速度下。。力矩受最大功率的限制 超不过的.     不多说了,仔细想想吧。。

学术谈论而已,有没有利益牵扯,谈不上论战。。

只要让大家明白道理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于唉~~~怎么又在这里扯开了“功率”论战?!可惜了楼主提出的问题~~~~本不想搀和了,不过还是要说一下~~~~本人在五楼提到的“功率输出级”“功率输出”等词语属个人用语习惯和语言表达力不足,与各位楼上所述之“功率”无关,特此声明~~~~抱歉之,请继续~~~~

你是不是觉得大家都 和谐点就好。。这年头难道还不够和谐吗。。。

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吧,,遇到问题总是要讨论的。

网友:
死胡同?那就再说几句。伺服电机输出最大力矩和过载倍数(K倍)有关,在额定速度、额定扭距负载时,给定一个更高的速度(一般情况下伺服电机设计的最高转速会有20%的裕量),假设这个速度偏差能使速度PI输出饱和即达到最大力矩值,此时的瞬态功率是额定功率的K倍。也就是在这个短暂瞬间功率是额定功率的K倍!也许这个时间很短,但在速度环饱和输出时就是这样的。

网友:
在实际设计中,这个功率有用吗?控制的是转矩,转矩和速度可以计算输出功率。但这个功率根本不需要关注,只要转矩和速度达到要求,功率自动满足。电机设计工程师在设计电机时已经都把这些考虑进去了,给出的电机技术指标都包含了这些内容!

网友:
电机的技术指标里都有额定转矩、额定速度、过载倍数!过载倍数就是告诉你在电机的额定速度范围内,最大输出扭距是几倍! 在额度速度这个点上也能保证过载能力,也就是说额度速度时最大转矩输出时的功率要求也能满足(电机设计留有裕量)。

网友:
你看看波恩给的那个电机输出力矩图形,要搞不明白就找个伺服电机手册看看!

网友C:
还没死胡同,我们说的是转矩不足的情况。。。你谈了半天说转矩满足了功率就满足了。

伺服所能提供的最大转矩随速度提升在下降的。。大哥,要是速度较高时,你要求很大的加速度,也就是需要很大的力矩时

很可能力是达不到的,,原因是功率不足,,,你不能让100W伺服的伺服提供200w的输出吧

网友C:
当然这指的是重载下,轻载一般都能满足力矩条件

网友:
过载倍数的概念你搞明白了吗?额度速度下可以维持最大扭距输出时间是有限定的,在这个时间内就能达到瞬态功率是额定扭距的几倍(跟过载倍数有关)!你不怕电机烧坏,就把这个时间设长点。

网友B:
本人再次强调:在伺服应用中,无论是选型还是解决具体问题,需要关注的首先是力矩和速度,然后是惯量,功率只是结果,即便是事实上存在的结果。欧美伺服电机的数据手册中基本不提功率,日系通用伺服倒是习惯于以功率标称伺服电机,所以本人才一再提醒业内朋友不要被日系伺服的称谓习惯带进沟里去,何谓“被带进沟里去”,无非就是以功率为依据进行伺服选型和应用的误区。

本人该表达的已经表达了,听不听得进去是大家的事。

至于“抱着功率概念看待伺服应用问题,如果不是还没入行的话,就只能算是外行了。”这的确是本人一贯的主张,却从来没有刻意抬高谁贬低谁的想法,如果真有谁觉得因为这句话就被贬低了,那肯定不是这句话的问题。

最后给出业内最著名的伺服供应商的一款伺服电机的数据手册内容,大家不妨看看其中有没有提及电机的功率

网友:
讨论的费劲,呵呵,不说了。

网友C:
输出功率是结果 不等于 最大功率 额定功率是结果

概念问题。。

既然需要用到那么大得瞬间功率(一般不到两倍),而且不能维持。恰恰说明功率不够

这些都是为说明问题而设置的量。你可以用力矩和速度来表述你的要求, 一般额定力矩和速度固定,额定功率基本也就定了。所以不提也可以。不代表功率太不从在或没意义

网友B:
功率当然存在,至于功率在伺服应用中有什么意义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网友G:
正如“波恩”和“征”所说,我们在实际选择伺服电机的时候,都是根据额定转矩,最大转矩,额定速度,最大速度选择电机,基本上不关心功率。变频器是根据功率来划分的,因为变频器本身关心的就是能量的交换。而伺服电机主要关注的快速性和稳定性。关注点不同,自然考虑的参数也不同。

网友:
跟没有做过伺服开发的人讲这些,理解不了或者理解有偏差很正常!

网友:
老刘,咱互不搭理最好,所以拜托别引用我的回帖!

网友:
我自重了,您有六十多了吧,麻烦您也自重点?

网友:
行了,老刘,前几天总版主怎么帮你救火的,忘了??!鄙视拿功率说事的人,又没有指名道姓的说你,你自个就跳着出来!

网友:
烦请老刘别引用我的发帖,您六十多岁的人了,不用尊重我这样比你小一辈的人,我惶恐!相安无事、和谐稳定,就是互相之间最大的尊重!

网友H:
刘老师还在这瞎掰啊,我怀疑你用过伺服没有。

网友F:
我只能在发一次:“如果没做过伺服应用设计,就别发帖了,说的不靠谱。还是讨论主题吧!”

网友I:
不要人家说个问题你就搞一大堆公式,就像大家都没读过书一样

最重要的是工程经验

网友B:
这帖子争来争去的焦点无非是:伺服选型与应用只需关注力矩和速度,还是也必须同时关注驱动功率,其它都是浮云!

网友C:
对:波恩 关于

这帖子争来争去的焦点无非是:伺服选型与应用只需关注力矩和速度,还是也必须同时关注驱动功率,其它都是浮云!

我们的焦点是什么。。。是我们说楼主的现象可能是力矩不够,需增大功率。。。。你说我们是外行。。征说鄙视我们而引起的

我们什么时候说过必须考虑功率了。。只是说考虑了力矩和速度就考虑了功率。。。补充:最起码我没说

最后一次发言,,我们的话没人看的,辩论还有什么意义

内容的回复:

看来都没搞清楚辩论的主题,拜托各位搞清楚在发表意见。。。

网友J:
为什么老刘要把6条论据分成三层楼发表出来呢?

大家是不是很无奈?有些人总是会引起很多意义不大的争论!而且不休不止!

网友:
cqy850815,没说鄙视你,你不用这么敏感吧?有急吼吼的跳出来的,兄台没看到吗?

网友B:
原来有人在此辩论,只是为了争口气,挣口不被“鄙视”为“外行”的所谓的“气”,……

网友B:
楼主已经很久不光顾此贴了,个中原委大家心知肚明,此贴至此可休矣!

网友:
老刘想骂架?歇歇吧!你大学没读过、从事教育工作(技校)好几十年(现在六十多了吧),理解不同很正常!从你的角度看就算我们理解有问题(见本帖和矢量控制是个无知的笑话),但毕竟伺服驱动器、变频器我们做出来了,并且应用很好。你忙活了四五十年,想必做的产品很多、成就很大吧,拿出来给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不蒸馒头挣口气!老刘,六十多了还不算晚,赶紧埋头苦干、做点实际的东西(例如你一直叨叨的高性能变频器)给我们学习学习,要不你这满腹经纶浪费了多可惜啊!

网友:
我声明我德行不高,最多我就能做到正确的东西我说,不理解、不明白、没做过的东西我不瞎说、我跟别人学习请教,我也不会强词夺理、胡乱狡辩,有时会鄙视、讽刺几句总是胡言乱语、不自觉的高人,我就这点觉悟!老刘六十多岁的人了,人生经历丰富,见得世面多,别介意啊!

网友C:
我说那个话的意思,主要是强调 讨论的主题。。至于鄙视什么的,那只是希望强调不要拿错误的观点来鄙视人。

101楼征说的。这才是为了斗气呢。。其实我知道你主要针对的是刘。但最起码前面的几个观点我觉得他说的没多大问题。。

这又不是打架,还要拉帮结派?  心态啊,我之也和刘志斌辩论过,甚至还言语过激过。。但这不能说他说的都是

错的。

希望此贴到此结束

网友K:
运动控制板块永远是这个论坛中最火的,羡慕中飘过。

网友F:
伺服控制设计中,机械根本就提不出功率来,只提扭矩和速度范围。伺服是在0-额定转速下恒转矩调速,曲线必须硬,在这个范围内功率是变化的,变化的参数怎么选件。伺服电机指标中多数没有功率,因为伺服应用中是无用的指标。

无用的讨论,把小孩的主题给讨论偏了。

网友B:
运动控制需要的肯定不是这种“火”法! 本帖就此打住吧!

网友L:
呵呵。。 有意思  有的人说这是“苹果”,有的人说这是Apple

网友M(2011-09-06):
我第一次写速度控制的时候就是这个效果.....

网友N:
引用 楼主:
关于不是,按原理推的话,惯量过大会出现爬坡,但适当地调节速度环PI参数应该是可以得到好的速度环响应的。但是现在遇到的情况不是简单的爬坡,而是出现畸变的波形。这个论坛好像不能上传图片。不好意思。总的波形响应的描述就是,开始能够冲到给定转速左右,而后又降到2/3转速去,并在那里振荡,在上升到给定转速左右。

一般是参数调整的问题,难道只有PI参数,没有设置前馈、惯量等参数。这些都是会较大影响跟踪响应的。

即使是惯量比略大,也只是时间常数较大,达到稳态的时间较长点,参数更加难调,不会出现你这样的问题。

网友O(2011-12-01):
都是高手,学习啦,确实选型时都是算转矩的,但有时转矩够了依然会出现楼主说的现象,参数调整真得比较难,也能调出效果来。

网友O:
我们曾经调试过一台设备,收卷和放卷都使用伺服力矩控制的模式,电机通过同步轮驱动胶辊运转,当时测得惯量百分比大概是14倍多15不到,但是运行结果是放卷的电机运行是流畅的(相对于收卷的那台),因为是力矩控制伺服(电流环)根本就没什么相关参数可以修正的,后来就不了了知,不知道各位老师还能说出其中原因。

网友P:
个人觉得性能参数的重要性取决于设备最直接的需要,设备只看能否达到他需要的力,和是否能在它需要的速度上稳定性高,电机能带多大惯量的负载。一般人说大小功率都是觉得大功率转矩输出大,小功率转矩输出小,真正考虑功率是否能达到设备需求应该不多。 我们给客户选型都是问实际需要的参数然后来算出功率

网友Q:
对:wangjianhua1990 关于

我查阅了那个公司的技术资料,他们这款交流伺服只支持1-5倍的惯性负载。现在又有几个疑问:

1、安川,三菱的交流伺服驱动怎么能支持1-10倍,甚至1-15倍的惯性负载呢?他们的伺服带这样的负载依旧能保持良好的速度响应吗?

2、是电机的差距,还是驱动的差距?我想问,如果用安川或者三菱的驱动带杭州米格的电机,或者用我手上的驱动带他们的电机能不能也做到1-10倍的惯性负载呢?

问得很幼稚,不要见笑。。。

内容的回复:

我说一下我的看法,如果不对,请大家指出...首先我们要了解电机是被动出力的,电机的力矩来自于驱动器,就是驱动器输出的电流,而驱动器的电流是靠 IPM(交流逆变器)输出的...就是说IPM的输出能力决定了电机所能带动的负载(前提是电机有那么大的过载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