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40和西门子300通讯怎么做

楼主(2011-08-04):
有一台西门子M44O变频器,我想连接西门子300的plc,用总线连接,plc连接上位机,用wcc做个画面,

来控制电机转动,频率是有WCC界面输入的,在界面上可以看见电机的实时参数(电流,实际频率等)

不知道要怎么弄,哪位大侠们给我指点指点啊

程序怎么写,界面怎么做,

还有就是440和PLC的通讯以及PLC和wcc的通讯怎么写?

plc型号是-315-2pn/dp

请教高手指点了,可以发到我邮箱89348924@qq.com

网友A:
这个不需要你写任何 通讯程序的 ,配置一下组态,DP 参数交换地址, 即可;

请你以后不要写   “可以发到我邮箱89348924@qq.com” , 这样的话,伤害大家感情你知道么?感到好像你是领导一样, 这里没有人 有义务 给你提交

网友B:
楼上的  你要发广告也要先给楼主解答再发呀    你这........

网友C:
我有资料,需要的加QQ 18267543 M440与西门子PLC的profibus通信

网友D:
M440与西门子PLC的profibus通信 WINCC通信MPI进行数据采集。

网友E:
其实你这个应用属于西门子官方都有现成的

网友F:
这个简单,组态变频器的DP网络,然后根据M440的说明书设置PRIFIBUS的通讯参数,设置好后,可以读取变频器的实时电流、频率等

网友G:
通过profibus进行通讯,通过sfc14 ,sfc15来读取组太好的mm440的pzd 和pkw区域,来控制变频器的动作方向和动作频率,通过wincc来读入plc存储sfc15的接受数据的寄存器就可以来监视速度,通过改变sfc14中读出的数据寄存器的值可以控制速度和方向,这样明白了吧,USS 与PROFIBUS 的通讯方式都是对变频器的PKW区和PZD 区的数据进行访问
用集成的DP 口或CP443-5 作为主站,PKW和PZD 直接对应I/Q 区,然后调用
SFC14,SFC15 解包到DB 块中,如用CP342-5,调用FC1,FC2 到DB 块中。
对PKW区数据的访问是同步通讯,即发一条信息,得到返回值后才能发第二条信
息。PKW一般为4 个字。
1,读写0002~1999 的参数。
如读P0700, 700=2BC(HEX)
PLC PKW输出 =12BC,0000,0000,0000 1 为读请求
PLC PKW 输入=12BC,0000,0002,0000 返回1 为单字长,值为0002
如读P1082, 1082=43A(HEX)
PLC PKW输出 =143A,0000,0000,0000 1 为读请求
PLC PKW 输入=243A,0000,4248,0000 返回2 为双字长。
值为42480000(HEX)=50.0(REAL)
如写P1082, 1082=43A(HEX)
PLC PKW输出 =343A,0000,41F0,0000 3 为写双字请求
41F00000(HEX)=30.0(REAL)
PLC PKW 输入=243A,0000,41F0,0000 返回2 为双字长,确认修改完毕。
2,读写2000~3999 的参数。
如读P2010, 10=A(HEX)
PLC PKW输出 =100A, 0180,0000,0000 1 为读请求 8 为参数2000~3999
1 为数组中第一个参数。
PLC PKW 输入=100A, 0180,0006,0000 返回1 为单字长。
值为6(HEX)
PZD 参数为异步读写。如是双字,可进行直接读写操作而不用在调用
SFC14,SFC15。
PLC 输出,第一个字为控制字,第二个字为主设定值。
PLC 输入,第一个字为状态字,第二个字为运行反馈值
读P2010, 10=A(HEX)
PLC PKW输出 =100A,0180,0000,0000 1 为读请求 8 为参数2000~3999
1 为数组中第一个参数。

网友H:
楼上说的很详细了, 顶。。。。。

网友I:
7楼说的很详细了 建议删除9楼 很讨厌你这个

顺便再告诉你传动怎么设置

楼主(2011-09-07):
现在什么都组态好了,电机也能转了,就是不知道怎么读取实时的参数了,我用的是4PKW,2PZD的,

第一个pzd是控制字,第二个事主设定值,

那么4pkw是什么啊?我怎么样才能读变频器的实时参数呢?

最好能给我写个梯形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