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真的不支持intouch中模拟量的trend吗

楼主(2011-08-04):
在做的一个项目中,用的是win7系统,intouch 组态(非系统平台)。项目中所采集的模拟量trend,一直没有反应。同事说以前在XP上trend很容易就出来了,于是把整个系统换到一个装有XP的系统上,果然没做任何改动,trend就出来,难道WIN7系统真的不支持intouch中模拟量的trend吗?望intouch达人指点迷津。。

网友A:
先确定你的IT版本是否支持Win7.

你所说的趋势是实时的还是历史的?按理说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就是在Win7下做的实验。我的IT版本是10.1 SP3 CHN

楼主:
我的IT也是10.1的,SP3没有。实时和历史的都出不来

网友B:
WIN7自己玩玩就行了,建议做工业软件还是用稳定的xp或者03,不愿换系统你就装个虚拟机,在虚拟机上玩

网友C:
InTouch到了,10.1 SP3才正式支持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