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压机变频改造

楼主(2011-08-04):
向各位专家请教一下,高压变频对空气压缩机进行节能改造需要注意什么? 我印象里面试对往复式的空压机节能改造效果不是很好,是这样么? 什么形式的空压机适合进行变频改造? 另外是不是对变频器有矢量恒转矩的要求呢。

楼主:
能不能请专家们给总结个经验,什么类型的空压机适合变频改造,什么类型的空压机不适合变频改造?

网友A:
我可以给你发一些空压机变频节能改造的案例

QQ:406075301

网友B:
空压机改造加变频器成本大,因为前期用的是风门调节来改变压力大小。当时我们给空压机厂家联系过,投资大,再说了还要换变频电机,设备也需要改造的。

网友C:
关键是不节电,如果是国企无所谓,私企老板会开了你!

楼主:
可是我在网上看经常有厂家说空压机变频改造后节电30%左右,就算是数值有一定的水分,终归是会有一定的节能空间吧

网友D:
空压机改造是有前景的,投资不是很大,看你怎么改而已。

如果你改的是比较高端的机子,一台空压机就7-8万,加个变频算什么。

何况空压机的改造也不仅仅是为了节能

楼主:
空压机7~万,加个变频器算什么? 您觉得高压变频器多少钱?

网友E:
需要用到高压变频器的压缩机价格也是非常高的。

空压机变频器改造需要看具体情况的,包括空压机类型,运行方式(独立还是编组,调压方式,加载方式),管道情况(缓冲罐/缓冲容量),用气量及波动程度,不是什么工况都需要做变频改造的,即使适合改造,节能余地也是不一样的。

我是搞工艺的,在我看来工艺做优化才能最有效的降低能耗,变频器改造只是工艺优化的一种方式而已,能够改善工艺状况,减少对机械/电气/管件的冲击,这才变频器是最大的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