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20PM里面的系统单位怎么理解与设置??

楼主(2011-08-04):
20PM中有一个系统单位,包含有机械单位、马达单位以及复合单位等,还有什么mm,deg,inch等,这些到底什么含义,跟伺服里面的电子齿轮比设定都有什么联络呢,以上这些至今还未理解,还望各位斑竹帮忙疏通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机械单位和马达单位这些是需要你知道机械结构的参数以后填入进去,他会自动生成一些比例的,如果想详细了解建议仔细看一下手册或打客服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