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 DO 无输出

楼主(2011-08-04):
系统是S7-400 用461带I/O模板  今天发现第二个461带的3个DO模板Q4.0-Q7    Q8.0-Q11  Q12.0-15没有输出  ,输出灯不亮,测量没有电压

1,监控程序有输出, 但用变量表监控无输出,检查程序没有发现双线圈,也没有QB QW之类的读写。

2,用FORCE强制输出,输出灯亮,用万用表测量2,.7V。

3,同一机架的后几个槽Q32-Q37 Q37-Q40都有输出,状态正常。此时就晕了

4,   将Q32-Q37的模板与Q12-Q15的模板更换,故障依旧,应该可以排除是模板损坏

请问各位大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5,检查模板端子处24v 0v都有

楼主:
等待热心人的回答等待热心人的回答

网友A:
可以测试下Q4.0换地址。然后再输出看有无反应

另外强制输出电压2.7V,461有没测试是否正常?还有就是更换电源模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