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指令

楼主(2011-08-04):
小弟学徒请教各位大侠三菱PLC脉冲上升和下降沿指令怎么用?

                                   小弟谢过!

网友A:
更为详细可以下载手册,看上面有例子!·

网友B:
简单一点说比如按钮开关,上升沿脉冲是按钮刚接触时ON扫描一个周期,下降沿脉冲是指按钮断开时ON扫描一个周期。

网友C:
脉冲上升沿---好比一列火车进入山洞,火车头进洞时---导通

脉冲下升沿----好比一列火车出山洞,只有火车尾巴出洞时---导通

网友D:
    比如下图中,X0、X1分别外接起动按钮和停止按钮,Y1外接控制电动机的接触器;
    接通一次X0,Y1接通自保,直到接通X1(其常闭点断开),Y1才断开;即使起动按钮出现故障,X0一直接通,X1也能断开Y1。
    当倘若将LDP X0换成LD X0,若X0一直接通,则在X1断开后(其常闭点接通),Y1又会接通。

当然,这只是一个比方,编程时还有其他的应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