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开关柜常见故障缺陷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1-08-04):
高压开关柜常见故障缺陷及处理方法

一、故障的预防措施

开关柜在调试、运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会发生故障,为减少故障频率应进行下列项目的检修:
1.检修程序锁和联锁,动作保持灵活可靠,程序正确

2.按断路器、隔离开关、操作机构等电器的规定进行检修调试

3.检查电器接触部位,看接触情况是否良好,检测接地回路

4.有手车的须检查手车推进机构的情况,保证其满足说明书的有关要求

5.检查二次辅助回路有无异常,并进行必要的检修

6.检查各部分紧固件,如有松动应立即紧固

7.检查接地回路各部分的情况,如接地触头,主接地线及过门接地线等,保证其导电的连续性

8.对SF6负荷开关须检查气体压力指标数据,视情况及时进行补气

9.清扫各部位的尘土,特别是绝缘材料表面的尘土。

10.发现有异常情况,如不能解决可同开关柜厂家联系

二、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1.绝缘故障:绝缘故障形式一般有:环境条件恶劣破坏绝缘件性能、绝缘材料的老化破损、小动物进入等原因造成的短路或击穿。定期检修发现绝缘材料老化或破损立即更换,清除绝缘材料表面的污渍,电缆沟、开关室安装防护板防止小动物进入,发生故障查找原因并立即整改

2.操作机构故障:经常是由于造成拒分拒合线圈烧坏,检查原因并立即更改,同时更换新的线圈

3.保护元器件选用不当的造成的故障:如熔断器额定电流选用不当,继电器整定时间不匹配等原因造成的事故,发生故障及时查找原因并更换合适的元器件

4.不按操作规程造成的事故:由于未按操作规程操作造成的误分误合或造成元器件损坏引起的故障,应了解产品操作规程,按程序操作

5.由于环境变化引起的故障:如由于环境温度、湿度及污染指数等的急剧变化引起的故障,应注意改善环境如:安装空调加热器、了解污染源并及时清除等方法解决。

网友A:
学习了,我们这里前几天还发生高压短路,原因是高压柜进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