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S7-200遇到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1-08-04):
我用力特的USB转RS232跟台湾研华的ADAM-4520(作用是RS232转RS485),力特的USB口与电脑的USB口对接,力特的RS232口(针形)与ADAM-4520的RS232(孔型)对接,ADAM-4520的RS485为DATA+和DATA-.DATA+与RS485D型的3对接,DATA-与RS485的8对接(不成功后DATA+与8.DATA-与3对接也试过),将RS485与S7-200D型口对接,USB一幢驱动,设备管理器中的端口有反映,打开STEP7后,设置接口与设备管理器中的相同,S7-200上220V电,但通讯连不上,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
默认情况下S7-200口为PPI协议,注意下。 电脑与其通讯时,必须安装S7-200的驱动并定义

网友B:
是win7的系统吗?装s7200的话不好弄。

楼主:
我用的是XP系统,电脑有点老,不过这应该不会影响通讯吧。

协议时PPI的,应该与S7-200的驱动没关系吧,不过我也装了,没用。

我怀疑是接线有问题,RS-485怎么接线啊?

还有,我想请教一下,自己做通讯线的话,用力特的USB转RS232后,RS232与S7-200的RS485怎么连接?

网友C:
最好有232转485模块,也可以自己自制,稳定性可能差点啊!

网友D:
转来转去的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反正我用的是帝特的 转485的 直接用一跟PPI的线就能连上PLC了 一般485的线如果自己焊的话是38脚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