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友机压力零调未完故障

楼主(2011-08-05):
在此请教各位师傅了;我公司一台280T的住友机 在生产中断电后再次开机手动射出时出现(压力零调未完)故障!正常现象应该是 有1分钟左右的螺杆自动校正复位的动作,完了之后就好了 !可是机器一直处在复位当中,显示器上螺杆位置没有变动;螺杆旋转良好!就是一直在复归中!无法完成????????

网友A(2011-09-06):
  螺杆复位传感器未动作。

网友B:
是什么机型,我的QQ715600073有机会交流

网友C(2012-04-13):
1楼的朋友在瞎扯, 有螺杆复位传感器这个东西吗? 这么多年我从未听过你说的这东西。

LZ你的故障要手动去校正螺杆的压力零点, 而且要先输入密码才可以。

网友D(2013-05-10):
本公司有新泻注塑机Q172CPU,Q02CPU  A172CPU A171CPU 与EPC710 EPC720 EPC730 IBM显示器的整套程序,有需要的请联系  13530159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