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台达DVP32ES问题

楼主(2011-08-05):
我公司电器工程师发生意外事故,一台PLC(带触摸屏)由于定时自动锁定且无密码,造成停机。别人对PLC不熟练,故请教两个问题:

1.如何解除锁定,并消除密码?

2.如何对PLC和笔记本电脑进行联接,并取出程序?

由于对PLC只是略懂,请尽量详细一点说明,如蒙您的答复,将不胜感激!

网友A:
最好是重做程序!!!!!

网友B:
plc连接电脑需要一根通讯线IFD6601,还要下一个编程软件wplsoft 2.20,如果没有密码的话,程序是无法读出,的,可能需要重新编写

网友C:
找我吧,我可以读出程序,QQ106748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