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GS数据存储的问题——与相关人员沟通,气愤中!~~~

楼主(2011-08-05):
由于公司选择了MCGS触摸屏,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要保存数据对象。按照对方的Datasheet的描述:

对数据组对象,只能设置为定时方式存盘。实时数据库按设定的时间间隔,定时存储数据组对象的所有成员在同一时刻的值。如果设定时间隔设为0秒,则实时数据库不进行自动存盘处理,只能用其它方式处理数据的存盘,例如可以通过MCGS嵌入版中称为“数据对象操作”的策略构件来控制数据对象值的带有一定条件的存盘,也可以在脚本程序内用系统函数!SaveData来控制数据对象值的存盘。注意在MCGS嵌入版中,此函数仅对数据组对象有效。

如果我需要进行掉电保存,根据昆仑方提供的方法:

!SaveSingleDataInit(操作总次数)
!FlushDataInitValueToDisk( )

上面两条语句,我存储时,用事件或者策略来触发。如果用事件,掉电肯定不能做成事件(事件指某一事情的发生),所以不予以实施;如果采用上面的循环策略,则定时刷新一次硬盘即存储介质(flash或者EEPROM),而这些介质都有操作次数限制。如果我用上述的循环策略,时间长了记录不了真实情况(未到语句执行时间);时间短了,造成频繁写存储器,往往用不了多久会损坏存储介质,满足不了使用时间的要求。因此以上两种方法也不可取。

请大家帮忙解决,如果昆仑的解决不了,是否有其他的屏可以实现相关功能;

另:这个X州的昆仑通态服务公司人员态度貌似不是太好,这里小小鄙视下!~~

网友A:
你致电全国技术热线4006107062,能给你解决,如果对那位服务人员有不满意,可以投诉,昆仑通态是个认真负责的公司,行业里发展到今天是靠服务做出来的,希望沟通,解决让你满意

网友B:
这个您可以投诉,昆仑通态触摸屏内部有问责制,必要时候问出技术人员名字,投诉他或者换其它技术工程师,这是你的权力,马上会有人跟进或者你跟销售人员联系,他会帮你解决问题,昆仑的优势就是性价比和售后服务。

网友C:
实际存盘的样例,昆仑通态官网上有样例的,可以下载下来学习和了解的,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致电他们技术服务电话,400-610-7062,她们的态度挺好的

网友D:
掉电保存当然是用事件策略来实现,掉电保存顾名思义就是下次上电时恢复最后一次的数据,要恢复初始值,用一个事件策略,加上脚本a.SaveDataInitValue( )
!FlushDataInitValueToDisk( )     在表达式属性和策略属性设置里面均关联你需要保存的变量即可

网友D:
对了,补充上一条的内容,括号里面均无参数

网友E(2011-09-29):
引用 网友F:
关于试试上海的公司吧,需要昆仑通态MCGS触摸屏的联系我  13917479610(李)

  你们的屏总体感觉很好  你这边的技术支持也很到位

网友G:
掉电保存可以用事件来实现,一般也是建议客户用事件来做的,有疑问可以致电昆仑通态技术中心400-610-7062全国客服哦

网友H(2011-12-14):
不要事件策略!使用退出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