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Q0.0 用内部计数同时脉冲发给伺服可以吗?

楼主(2011-08-05):
S7200 Q0.0 用内部计数同时脉冲发给伺服可以吗?

Q0.0发脉冲给伺服驱动器!

同时计数发出去的脉冲!

这样采用内部计数可以吗?

用HSC0  12模式可以吗?

网友A:
没错。12模式仅仅是只有这样的作用。别无他用了。

你说行不行?

楼主:
没做过 你做过 同时发脉冲 再又计数吗!

网友A:
有啊。用200做追剪。

楼主:
看过别人的程序

他们是用高数HSC5  Q0.0  还回给i0.4   !既然这样可以不知道为什么还用HSC5来计脉冲数!省去了外部的接线!

网友B:
对:芳季 关于

有啊。用200做追剪。

内容的回复:

发个例子学习一下啊。我的邮箱240918201@qq.com谢谢。

网友C:
我之前也做过追剪,但是用三菱的来做,用的是SPD指令追踪,效果很不理想.不知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去做这个方案.

网友A:
如何个不好法?

我知道三菱没有这部分的中断。性能肯定相当低的。

网友D:
可以,读取HC0的值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