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一体式旋涡流量计不用时偶尔会有流量?

楼主(2011-08-05):
用横河一体式旋涡流量计测量氧气用量,在不用的情况下,偶尔会有流量出现,有800多的瞬时流量,持续3秒后消失,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A:
你这太笼统了,有时候不一定是仪表本身的问题 要考虑工艺环节等要素才行

网友B:
查看一下内部电路板各处的接线插头看有无接触不良或者短路的情况。

网友C:
1.查看安装位置是否会出现现场偶尔有振动源,比如行车,汽车开动,或其它设备引起振源

2是否有变频或工频或射频干扰。

3。是否电路接线等有接触不良等。

4。流体是否会出现回流。从流量看你那好像计量的是标方量,不知口径多大,感觉不用时你管内是有压的,是否偶尔有回流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