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变频器老是烧

楼主(2011-08-05):
我们公司一条小的生产线,2台3相异步电动机,用变频器控制,速度通过485串口接PLC控制。 不知道为什么,其中一台变频器已经坏了3台了,型号都是艾默生EV1000,0.75kw的。 烧的现象就是控制柜里面的空开一推上去,就听到“砰”的一声,伴随有火花,然后就短路了。 报错是:E0001,变频器运行过电流。换个新的变频器就好了。 参数什么的都设置的匹配的,但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会烧。 还有就是变频器本身没有保护装置保护变频器的吗,过电流的话就自动切断电源之类的功能? 有哪位大侠遇到过同类情况,分析分析,避免下次再发生啊。老是换的话太贵了啊。

网友A:
是不是上电就有运行信号呀,损坏的是整流还是逆变。

网友B:
调换其他品牌变频器试试  不过RS485通讯控制变频器需要修改程序   有些时候不同品牌变频器适应环境也不一样

网友C:
要是380的可能是缺相

网友D:
环境如何啊!问题变频器拆解看看原因啊!

网友E:
“烧的现象就是控制柜里面的空开一推上去,就听到“砰”的一声,伴随有火花,然后就短路了。”

1、变频器质量问题,整流模块烧,造成三相短路!

2、变频器无法保护模块击穿短路这样的故障。

3、也有可能是你们的电源电压是否高?

网友F:
艾默生变频器专业维修13830812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