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西格玛V-400W伺服电机快速切割正方形时,四个角出现圆角

楼主(2011-08-05):
安川400瓦切割机,切割方形会有圆角,圆形会变成椭圆,怎么回事

楼主:
安川400瓦切割机,切割方形会有圆角,圆形会变成椭圆,怎么回事,修改了PN100,101,102,103等等变形不会改变,高速就是不行,请教各位高手,多谢

网友A:
在拐角处要减速.

楼主:
谢谢刘工,我们设置了Pn216和217,情况更糟糕,变形量很大,不知何原因

网友B:
要切出直角,在直角处,速度必须为零。
你得好好看看其说明书,把对应的参数设对。

楼主:
弄了很久,还是一头雾水,不知从哪里下手,请高手多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C:
楼主你好,割圆时圆形变成椭圆,偏差有多大;设备的X、Y轴的反向间隙要检查,像Trumpf的激光该项目的要求是:0。02--0。05mm,然后可将位置增益参数适当减少;再不行,切割速度要放慢;切正方形时切割工艺要调整,在切直角时,不能直接切直角,要延着一边在轮廓外切小圆后再切入,就能切出直角;

楼主:
感谢fork给我的指导。机器X/Y轴间隙没有问题,实测间隙小于0.01,机械方面总体很好,是不是要适当修改切割轮廓外形以求取得最好的切割形状?另外安川骏马系列是不是要更好一些?多谢!

网友D(2011-11-18):
我是搞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电气的,根据你所描述的情况(已确定没有正反向间隙),切割的圆是椭圆,首先你切割一个样件出来,之后看样件就可以判断到底是哪个轴响应性低了(或者监控该轴的跟随误差),然后把该轴的刚性加大,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至于你说的切出来的是圆角,你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它会切出圆角,要使之切出圆角需要具备什么条件?主要原因是因为比如X轴要进拐角时,还没完全停下来,Y轴就已经开始移动了,所以就会切出圆角。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系统,如果是脉冲控制的话,需要把伺服刚性加大,原因是控制器只管给驱动器发脉冲,控制器停止脉冲输出的时候,电机可能没有马上停止,因为没有脉冲反馈回控制器,所以控制器就默认为该轴停止了,随之的是驱动Y轴,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X轴要进拐角时,还没完全停下来,Y轴就已经开始移动了......另外控制器的拐角速度比例要降低和加速度要适当的降低。。。

以上几个地方弄好了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E:
和伺服无关

是系统没有等到一边走完就转向了

网友F:
系统应该有精确停止功能;取消连续插补。

网友G:
你调整过伺服参数?比如增益加速度等等?

网友H(2011-12-20):
位置环增益保证一样了吗,指令滤波参数尽量别用!在有就是你的机械负载是否过大,降降加速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