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MCGS请教个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1-08-05):
我想学MCGSE 搞触摸屏   现在又个S7-200的PLC  但是没有触摸屏

我就想问 我能不能在模拟运行环境下 与PLC进行通讯调试

我用PPI连接PC 与PLC   但不知道是直接连CPU模块,还是要连通信模块  我都试了一下     但是都试通信失败 想请教一下如果可以连接  要怎么连  然后怎么设置

哪位师傅能留个QQ号    加我也行QQ459362748   我长沙的

网友A:
可以用电脑与PLC模拟运行,如何连线看帮助,很详细的。

网友B:
可以与电脑在线模拟的,只要编辑好组态工程,设置好串口参数,并确定电脑的com口,也可以通过西门子原装编程电缆通讯,但mcgs目前支持串口和网口通讯,不支持USB通讯。

网友C:
模拟中,在线连接,看手册里面有详细说明,

去MCGS的网站上面下载!

网友D(2011-11-03):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电脑与PLC模拟运行,如何连线看帮助,很详细的。

usb装了驱动后可以吗?可以加你QQ:626314258吗?想请教你个问题,呵呵

网友F:
1,可用PG 中的软件进行模拟运行

2,设置时与在线连接

3,搞个 MCGS 屏学习也不错,我上次7026K 的在学习,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