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永磁同步电机速度环参数自整定,请各位老师帮个忙!

楼主(2011-08-05):
受负载转动惯量的影响,电机空载时最佳的速度环PI参数,在带上一定转动惯量的负载后,速度的响应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想问在转动惯量辨识出来的情况下,怎么进行速度环PI参数的自整定?现在自己有两个想法:

1、将负载的转动惯量分为几个级别,然后分别针对各个级别进行速度环PI参数的调节,并将调节出的PI参数制成表格,然后在辨识出转动惯量后,查表得到对应的PI参数。

2、调节出几种转动惯量下的好的速度环PI参数,然后通过作图分析,得到它们直接的线性关系,在辨识出转动惯量后,根据线性关系进行整定。

不知道现在已有转动惯量辨识的产品都是怎么做的?想请知道的老师,告知下,谢谢各位!

网友:
这种方法可以用,也会满足部分情况下的应用。但是正经做自整定的没有这样做的。你看看松下A4的说明书吧,或者其他品牌,如安川、西门子等。

网友:
如果你的PI参数都不是基于电机模型的,做自整定也就是糊出来用用!

楼主:
想问下,现在那些具有参数自整定功能的大品牌的伺服大多用的是 “在线整定”,还是“离线整定”。不知道有没有做过这类项目的老师。你们做的时候是不是都要建立电机的数学模型的?然后用模型参考自适应法,进行参数自整定?

网友A:
问下楼主,转动惯量怎么在线辨识啊??

网友B(2011-09-06):
转动惯量(或者与之等效的参数)识别出来后,通过一些计算,可以得到能够获得最大带宽的比例增益系数.计算方式有好几种.....

网友A(2012-03-16):
引用 网友C:
转动惯量(或者与之等效的参数)识别出来后,通过一些计算,可以得到能够获得最大带宽的比例增益系数.计算方式有好几种.....

有哪些算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