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低频时电机转矩如何变化

楼主(2011-08-05):
u\f控制

电机在低频运行时比如30赫兹,电机转矩和50赫兹时转矩是一样的吗

看了好多资料,有的说电机是恒转矩,有的说变

现在有点迷糊了

网友A:
转矩变低................

网友B:
要看电机特性

网友C:
我说说看吧,

30赫兹和50赫兹时的转矩是基本相同的.

在频率较高时,保持U/F恒定,就可以近似保持主磁通恒定,电磁转矩恒定,电机带动负载的能力不变.

在低频低压时,定子绕阻的压降不容忽略,就会出现主磁通减小,电机带载能力降低.

当电机工作在额定频率以上时,变频器输出电压最高为工频电压,由于变频器输出频率高过电机额定频率,电机的定子线圈感搞上升,使主磁通随频率升高而下降,电机进入弱磁调速,带载能力下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说说看吧,

30赫兹和50赫兹时的转矩是基本相同的.

在频率较高时,保持U/F恒定,就可以近似保持主磁通恒定,电磁转矩恒定,电机带动负载的能力不变.

在低频低压时,定子绕阻的压降不容忽略,就会出现主磁通减小,电机带载能力降低.

当电机工作在额定频率以上时,变频器输出电压最高为工频电压,由于变频器输出频率高过电机额定频率,电机的定子线圈感搞上升,使主磁通随频率升高而下降,电机进入弱磁调速,带载能力下降.

电机带载能力下降是否是转矩减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