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2 plc的USB口怎么用

楼主(2011-08-05):
台达的SX2 PLC带有USB口,但具体怎么用,如何利用其联计算机通讯等,是否有专用的驱动。没有找到相关介绍,问台达的技术人员也不知道,不知谁做过?

网友A:
如果编程的话建议还是用台达提供的数据线

网友B:
usb口还这么复杂?

网友C:
相当于内置的USB-232,用一般的USB-232驱动即可。

网友A:
可以用IFD6601的驱动

网友D(2012-07-01):
IFD6500也可以当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