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制动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08-05):
7.5Kw制动电机,铭牌上标出的制动电压是220V,但接线盒内其制动整流模块的电源端与电机的二个接线柱连接,因电机电源是三相380V,也即制动整流模块的电源电压是380V。这样连接是否可以?是否应该把制动整流模块的电源电压改为220V?

网友A:
制动整流模块的电源改为220V,只用电机电源的一相即可,我有图纸,但是我不是VIP不能上传,不好意思

楼主:
谢谢楼上的答复,这是安装在港口用门式起重机上的行走电机,共有8台,都是德国SEW制动电机。据安装人员说:电机原来就是这么接,所以他们也就用380V给制动模块供电。实际使用中偶有制动线圈烧坏,但门式起重机的行走电机也是偶尔工作的,如果经常性工作,估计制动线圈损坏率会很高。德国货一直以可靠著称,而现在怎么如此不可靠呢?因此我认为可能有使用方面的原因,结果一看电机铭牌,明明标出制动电压为220V。我也用220V试验了一下,结果制动器吸盘能吸合,但安装人员说他们也用220V做过试验,制动器不工作,才改用380V电源。我估计他们用220V时不工作的原因,是制动间隙调整不当所至。但由于我也是第一次接触SEW制动电机,对它了解不多,所以目前还没有坚持自己的观点。希望更多使用过这种电机的同行发表看法。

网友A:
我们公司有几十台SEW进口电机,用的刹车电源全部是220V的,该电源最好从其他地方取

网友B:
SEW电机如果是星形接法(电机内部)  刹车模块电源可一根从电机电源进线接入,另一根从电机星点引出接入即可  如果是三角形接法就只能另谋出路了

网友C:
SEW电机制动器就是AC380V的,我用过多台。无论另外接线,还是与电机绕组并连接线,都是AC380V。

网友D:
用过的是380V的,直接从电机接线盒中引的两相,建议楼主看一下该电机接线盒盖上的接线图,以那个图为准就好了。

网友E:
我用的制动是ac220的,电源是从别的地方接的,还是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我做了进一步试验,把制动吸盘间隙调大到3mm(实际工作要求小于1mm),在制动模块的电源端接入AC220V,制动器可以工作。这足以说明应该用AC220V。这种电机的制动电压估计有多种,AC380V与AC220V是常用电压,具体用那种电压,应以铭牌为准。因此制动电压用AC380V的朋友,请看一下铭牌上制动电压是否标为380V?

网友F:
没用过!本人用的大多是日本货!本人建议根椐使用说明书来做!电源最好是单独走线也就是不要在电机动力线上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