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求助s7-200 程序怎么加注释

楼主(2011-08-05):
大侠们求助s7-200 程序怎么加注释

网友A:
程序段注释的话,可以直接写在段落上面就可以了,

楼主:
那比如说 I0.0加注释怎么加 比如说I0.0是自动 在STEP7中显示 谢谢

网友B:
我也想知道,不知道使用定义符号行不行,但好像定义了之后改不了

网友C(2017-09-20):
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我也在做,感觉只能符号,无法注释,好恶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