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变频器带电机启动不了?大负载电机

楼主(2011-08-05):
今天接到现场业主的一个电话。

以前运行正常的一台电机现场启动不了。

现场情况:为某钢铁公司的XXXX脱硫系统的软管水泵电机  安装调试到生产才几个月时间,

在现场的时候都调试正常了,也能运行了。

现在启动不了了。  业主反映的问题是:PLC给定30%频率时 变频器运行,电机的冷却风扇也转了。但是电机

一直在震动, 比如:给定30%=15HZ吧,运行到15HZ后 15S秒左右,电机就震动了,不转。然后变频器就保护了。

变频器是东芝VF-AF1系列变频器。

我让现场人员把变频器的手动转矩提升加大到最大30%(东芝变频器只能加到30%,参数是PE)

加速时间也给减小到10S以下,我自己觉得变频器是启动后运行了10多秒才不正常,应该和加速时间没啥关系。

可能是负载太大,卡住了。

请问怎么才能通过其他方式提升输出转矩呢?

楼主:
当时在现场设置的控制模式是恒转矩输出。  参数是PE。。

上面说错了。   ub是转矩提升的设置参数。

控制模式我在电话里让他们试过了好几种,还是不行。

唉~~~

网友A:
把控制模式改为恒功率输出就OK了

楼主:
东芝这个型号的变频器没有恒功率输出的控制模式。

PE就是控制模式选择:0-恒转矩    1-二次方控制  2-自动转矩提升。 3和4-矢量控制    5-V/F5点控制   6-PM控制     7和8-PG反馈矢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