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与变频器通信,及控制正反转可以么

楼主(2011-08-05):
一个人机界面通过与一个汇川变频器和两个台达B系列变频器连接,在人机界面上做一个数据显示,把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读到人机界面上的数据显示
 现在PLC不够输出点,能用宏程序写的控制电机的正反转么 ,宏指令还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做,请教各位大师,前辈们,谢谢了

本人QQ395919831   也有QQ邮箱 哪个有这方面的例子麻烦给一份我看看
      感 谢 了

网友A:
使用modbus进行通信;直接对真时行设置;

楼主:
我做了还是通信不上 是什么 原因呢

网友A:
1.参数设置正确;两者要一至;

2.数据通信线要连接正确;

3.宏指令看一下台达触摸屏说明书;上面写的很明白;用modbus RTU;只要知道变频的地址点表;

我想多问一下;为什么不把这几个变频能过485组网呢;都与PLC进行通信连接;那样PLC通过通信方式的方式直接控制变频器;

HMI只要读取PLC内的数据就可以;

因为原则上最好不要用触摸屏去对一些下层设备者控制;触摸屏做一些实时显示和参数设定还可以,做实时控制感觉不太好!

网友B:
这个用不着使用宏吧,不知用的什么PLC,台达的话,一般有通讯口的,PLC和变频直接通过通讯方式 ,屏再读取PLC里的数据就行了。

网友C(2011-09-04):
还是使用宏比较方便 台达触摸屏一般有两个接口

网友D:
一般用控制变频器用485接口通讯要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