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的脉冲频率与伺服速度的矛盾

楼主(2011-08-06):
        我现在用松下 AFPX-C40T的PLC驱动四轴,  丝杆的导程是20MM的, 马达与比杆的设计速度是800MM/S,而现在要求设定的运行距离设定精度能达到0.01,比如,P3点的运行距离是500.67. 这就出现了一个难题, 要求运行距离设定精度能达到0.01,那就决定了必须是PLC发出2000个脉冲时,伺服马达转一圈, 而PLC CH3,CH4的脉冲频率是最高20K,  也就是说最快只能每秒转10圈.速度是200MM/S, 太慢了.

  利用现在的PLC,在运行距离设定精度能达到0.01的情况下, 怎样才能提高运行速度, 请指点,谢谢

网友A:
电子齿轮比可以改变的。

网友B:
这是个矛盾的问题,只能换输出80KHz以上的PL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这是个矛盾的问题,只能换输出80KHz以上的PLC了。

请问松下有哪种型号的PLC能输出四轴80K以上的PLC呢? 或者说其它的什么牌子有?

网友B:
OMRON    CP1H    100K   4轴。

网友C:
台湾永宏PLC,200K四轴哦,有需要请联系我,请加我个人博客里面的QQ

网友A:
你可以600个脉冲一圈啊。2000不是死的

网友D:
各位好,我在搞个设计,用到直线传动,看了各位专业人士的问答,很是敬意。

烦请:尘土、乔工、工控人生、jian.du能和我联系,谢谢。我的电子邮箱:vvlism@yahoo.cn。谢谢各位!

网友E:
调整电子齿轮比,就行啦简单

网友F:
回楼上,将电子齿轮设置成2000以下,精度将会达不到!

建议用两台PLC  然后利用点对点握手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