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 历史趋势 如何正确设置

楼主(2011-08-06):
台达触摸屏   DOP-AS57BSTD  历史趋势图应如何正确设置。下位机 CPU224 要在历史趋势图上显示 VW150变量数值。对应0-800.

历史缓冲区

     读取地址:2@VW150  数值单位(Word):1-13 ? 触发源 ?如何设置?没反应啊、不会设 求解。谢谢高人指点、

楼主:
台达触摸屏 DOP-AS57BSTD 历史趋势图应如何正确设置。下位机 CPU224 要在历史趋势图上显示 VW150变量数值。对应0-800.

历史缓冲区

读取地址:2@VW150 数值单位(Word):1-13 ? 触发源 ?如何设置?没反应啊、不会设 求解。谢谢高人指点、要不就用 自由曲线 或 XY 曲线 不然棒图 也可以啊 。就是显示1下。有木有功德心啊。有木有同情心啊。有木有爱心哪。刚刚的好心人哪去了。

网友A:
读取地址 2@vw150  竖直单位 word 1

触发源 time     断电保持。。。采样点数  自己设置。  画面上建立一个历史趋势图监控,。。。

建议在ftp.delta.com.cn

user 20024d

pass:down24  下载视频教程  呵呵

网友B:
设置后了,在系统控制区还要设置的,

你PLC的编程中要对其控制才行的,你看一下触摸屏的手册;里面说明系统控制区很详细;

网友C:
系統控制區第三個,第四個word分別是歷史緩衝區取樣寄存器,歷史緩衝區清除器

如果沒有plc,系統控制區域的地址也可以設置成HMI內部寄存器

网友C:
讀取位址 就看你的數據是存在哪個寄存器裡了

取多少點數,根據自己的情況決定要採樣多少個數據,

取樣週期是取決與自己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