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子与定子磨擦

楼主(2011-08-06):
一台新台钻水泵电机转子与定子有点磨擦能用吗?

网友A:
不能用,先检查哈!看哈气隙是好大,一般是1mm。还的看你的电机功率和实际使用的功率。如果实际使用的功率与电机功率一样的话,那是不能用啦。小就更不能用,因为电机转子发热要加大。反正一句话,就是不能用!

网友B:
究竟是台钻还是水泵?赶快换轴承,换了就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究竟是台钻还是水泵?赶快换轴承,换了就能用

1、如果轴承坏了,照此办理;

2、如果电机端盖没上好,上好;

3、如果转子轴歪了,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