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指令LDP,LDF,和PLS,PLF是用效果是否相同

楼主(2011-08-06):
向工控前辈们请教个问题三菱PLC指令LDP,LDF,和PLS,PLF是用效果是否相同?这下指令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小弟跪谢……

网友A:
效果相同,但是LDP,LDF需要FX2N或以上机型支持。 简单的比如你想对按钮按下的次数进行计数,如果不使用上述指令,那么你按按钮的手如果释放的慢一点,可以不是只计数一次了。

网友B(2018-01-10):
我试了一下,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B:
我用的是plc是fx3u-48mt/es-a的,ld x0就是一直按着,计数器还是不变的,只加一次!

网友C(2018-06-05):
请问LDPI 什么时候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