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报过电流

楼主(2011-08-06):
厂里有台设备,SMC的伺服驱动,带了一台多摩川的交流伺服电机,每次上电后运行几分钟就会报过电流,断电再上电,报警可以消除,再运行又会报警。

用万用表量了量伺服电机的三相电阻,都是5.7欧,对地绝缘量着也没什么问题。

问题大概在什么地方?谢谢了

楼主:
伺服电机带了一套滚珠丝杆,控制滑台移动,滑台用手推着移动很轻松,过载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电机是200V,200W的

网友A:
将伺服电机拆开检查一下轴承及定子线圈里面是不是有铁削或铁粉等杂质,将定子线圈清理干净再试试。。。

网友B:
排除了机械卡死,就检查一下电机在运行的时候的电流变化情况,如果电流变化不大,那电机应该问题不大,电流波动大就先检查电机,电流波动不大,先检查参数设置是否正确,看看你的控制器与电机的是否兼容。先主要看一个编码器的精度窗口设置是否合适,当你设置的精度与电机编码器的精度不相符的时候,控制器就会不停的找到那个理想的位置,但电机又一直找不到,这种情况电机一般都会发热。再一个就是控制器本身就存在故障,具体的我现在能想到的就只有这么多了。如果是选择不同品牌的控制器和电机进行控制,最好还是要看它们之间的兼容性。

网友C:
可能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D:
楼主你好,有几点建议:1)电机电缆检查电阻、绝缘状态(用兆欧表),2)SMC伺服驱动的电流检测回路是否正常,3)用相同的型号的伺服驱动器互换检测,

楼主:
伺服驱动手册上这个报警三个解释:1、过载;2、电机坏;3、速度高了;4、编码器问题

设备已经运行了3年左右了,参数没变应该没问题,速度和以前一样的。

拿钳表钳了下报警时的电流,报警时最大在1.2A、1.3A,参数里设的是300%报警

今天把电机试了试:

1、用手推滑台(当发电机用),差不多的速度三相输出电压差不多;

2、分别短接两相后,推动滑台,感觉阻力也差不多大小。

看样子应该是驱动器的问题了,星期一再和厂家聊聊

网友E:
是新装的还是用了很久才出现这个问题呢?可能是编码器的线接触不良引起的

楼主:
超级郁闷,滑台上带了一个旋转气缸,气压不知道那个兔崽子调大了,气缸停止时劲太大了,震的丝杆有一点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