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方面 DSP与ARM的选择!

楼主(2011-08-06):
最近学校很多搞电机控制的老师都在慢慢地用ARM代替DSP进行研发。听他们说ARM的成本要比DSP低,ARM会比DSP在电机控制方面前景更好?

网友A:
这是一种趋势和潮流。

网友B:
ARM的Cortex M3用于伺服,资源能力稍有吃紧,M4出来后,会有极大改观。

不过,曾见过网上曝光的一款鲍米乐的伺服,用的是TI 6000系列的浮点DSP。

网友C:
伺服的话,尤其是脉冲伺服,采用CPLD或者FPGA处理脉冲是不是更有优势?

网友D:
我司现在用的就是ARM

网友E:
”伺服的话,尤其是脉冲伺服,采用CPLD或者FPGA处理脉冲是不是更有优势?“
伺服控制中间的算法是无法用CPLD或者FPGA来实现的。它不是纯粹的逻辑关系。它可以用来实现伺服控制中的某些外围功能,如回零控制,正交编码器解码与计数,速度测量等。CPU无论是ARM或者DSP均可,它提供伺服运算和控制平台。

网友C:
对:TellTruth 关于”伺服的话,尤其是脉冲伺服,采用CPLD或者FPGA处理脉冲是不是更有优势?“
伺服控制中间的算法是无法用CPLD或者FPGA来实现的。它不是纯粹的逻辑关系。它可以用来实现伺服控制中的某些外围功能,如回零控制,正交编码器解码与计数,速度测量等。CPU无论是ARM或者DSP均可,它提供伺服运算和控制平台。
内容的回复:

我是说,采用CPLD 或者FPGA处理脉冲要比ARM 或者DSP等处理脉冲更有优势 ?

网友F:
ARM和DSP一般只用于做算法,外围接口最好还是用CPLD或FPGA,不然CPU全用在处理中断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