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求助

楼主(2011-08-06):
我是个小菜鸟,弱弱的问个问题怎么让伺服转一圈为160000个脉冲~~!求大虾帮助

我的伺服是ECMA-C20807PS

网友A:
你的伺服是B2系列的伺服,就是160000P/R,你需要通过数控系统或PLC等上位机给伺服控制器发脉冲,发160000个脉冲,伺服电机就转一圈。

楼主:
感谢乔工第一次用这个没实际试过不太清楚谢谢

网友B:
用多少脉冲,也要根据伺服驱动齿轮比你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C:
通过设定电子齿轮比以到达所需,C2的编码器好像是16W线的,这样的话使用默认的电子齿轮就可以了

网友D:
如果默认状态下你的伺服是10000脉冲/圈的话,你把电子齿的比值设定成16:1就可以。但是那样做你的伺服相对就转的很慢。但是精确度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