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系统的模型

楼主(2011-08-06):
请教专业人士 台达伺服系统的模型啊,比如一个简单的模型 一个惯性环节+一个延迟环节。

,那么表达式中的K T t,具体参数值是多少呢。另外想了解下 T是伺服电机里的机械时间常数还是电气时间常数啊?

因为现在需要具体的参数来建模。任意一套台达伺服系统的模型都可以,最好是目前使用的是ASDA-AB系列驱动器,1KW的电机的模型。 谢谢各位关注。

楼主:
补充下,如果是二阶系统的模型也可以,谢谢

网友:
应用型的技术论坛,有些人s都不知道是什么,这些问题问得不是地方!再说模型这样的东西,涉及产品技术,知道的也不会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应用型的技术论坛,有些人s都不知道是什么,这些问题问得不是地方!再说模型这样的东西,涉及产品技术,知道的也不会说。

谢谢2楼,就是不知道怎么找到模型啊 急着建模

网友B:
太专业了,估计你是按照某本书来设计的。我不是专业人员,不懂。

网友C:
如果伺服系统按照这个来设计,那么T就指的是系统的响应时间常数,那么就包括了电气和机械时间常数在里面。K当然是系统的增益了。这两个具体的值,根据你的伺服驱动的具体设计要求来确定的,不是一个定值对不同的伺服。

楼主:
对:happymecn 关于

如果伺服系统按照这个来设计,那么T就指的是系统的响应时间常数,那么就包括了电气和机械时间常数在里面。K当然是系统的增益了。这两个具体的值,根据你的伺服驱动的具体设计要求来确定的,不是一个定值对不同的伺服。

 响应时间常数应该是机械时间常数吧,因为一般电气常数远远小于机械常数。 关于增益方面,伺服系统里面增益参数很多,具体多少就很难说了。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