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驱动进口变频振动电机跳闸问题请教

楼主(2011-08-06):
这个电机是新买的意大利的进口电机,连接一台台达的VFD-M的变频器(3.7KW),自动程序运行,先是50HZ正转10分钟,然后反转80HZ20分钟,现在的问题是50HZ电机运行正常,但是反转80HZ时,电流要9A,电压300多伏,感觉电压没问题,就是电流太高,变频器报警跳闸,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吧,谢谢!关于电机的资料就找到图片那2个,
!

网友A:
是不是正传了马上反转?变频器上外接加个刹车电阻,可能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正传了马上反转?变频器上外接加个刹车电阻,可能就行了.

说的有理,还有就是变频器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比如电机的额定参数==

楼主:
变频器是额定3.7KW的,主要问题是电机50HZ没有问题,电流在额定范围之内;就是频率高于50HZ的时候,电流大很多。上面说的情况,电机是三角形接法的;昨天,又把电机星形接法,试了一下,情况一样的,把频率调整到65HZ,反转,电流3.8A-4.1A,转了10分钟,电机过热,很烫很烫的,变频器报警;变频器已经很大了,台达的,3.7KW的。现场的照明不好,手机拍的,可能不是很清楚

网友B:
正反转负载一样吗?是不是反转的时候负载太大引起的?

楼主:
正转反转一样的负载,始终是一个负载,没有变化

网友C:
一般是电机功率选小了,什么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