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GE plc 陷于瘫痪!

楼主(2011-08-07):
5日凌晨4点左右,我厂炼铁车间的工控网全部陷于瘫痪。症状如下:

1.三个高炉,1个喷煤,16个GE PLC站,全部通讯不上,表现为上位机的画面无信号;

2.观察PLC无故障指示;

3.后重启电脑,仍无信号,重启PLC,恢复了一部分;

4.仍未恢复的清除PLC故障表,恢复正常;

至今仍未找到原因。请大家指点。

网友A:
哥们直接打技术支持不是更好?

楼主:
电话多少?

网友B:
网上一搜索就知道,你的问题很奇怪

楼主:
我们下个礼拜去高炉现场,再仔细看看

网友C:
这个问题 太大了, 会有很多种可能, 要根据现场工艺,一步一步检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下个礼拜去高炉现场,再仔细看看

俄晓得你们,你们不是孙悟空,去咧现场,也是狗眼看星星牙~~~~~~~~~~~~~~

网友E(2011-09-14):
是不是网络有问题,以前也发生过这样情况,网络有病毒

网友F:
没有备用的??这可是要出事故的!!!!网络应该是环形的吧??

网友G(2011-10-24):
PLC之间有OR没有通信,如用的是GENIUS通讯,可能某个站点通讯模块出问题了!

网友F:
这个比较重要,如果可以,把所有的通讯接头拔掉,然后一个一个插上,看看是哪一个引起的,问一问值班人员,什么时候发现故障的,当时有什么现象。。。等等,也好判断故障点。。

网友H:
通讯故障?PLC运行正常吧?这么多站怎么个结构?网络风暴?因为你说个别的重启PLC后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