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调用丰炜硬体高速计数器来接收A/B相脉冲

楼主(2011-08-07):
我想用高速计数器来接收外部的旋转编码器给出的A/B相脉冲信号,实现外部定位输出。PLC里应该怎样实现这个功能。谢谢!

网友A:
要看编码器的频率了,如果AB相脉冲低于5KHZ的话,用普通的高速计数器如C251即可,如果高于5KHZ低于200KHZ就要用VB1系列的主机用硬体高速计数了,实现外部中断输出可以参考DHSCS,DHSCR。

网友B:
加入丰炜QQ群134705550或致电天津罗升 给您详细的答案

楼主:
对:songlei 关于

要看编码器的频率了,如果AB相脉冲低于5KHZ的话,用普通的高速计数器如C251即可,如果高于5KHZ低于200KHZ就要用VB1系列的主机用硬体高速计数了,实现外部中断输出可以参考DHSCS,DHSCR。

  其实就是想问A/B相是怎么跟高数计数器直接联系起来的?程序里是怎样实现C251计数的。

内容的回复:我的A/B相脉冲与选择的输入点X1,X2,X3等与高数计数器C251的对应关系是怎样的?是特定的输入点对应特定的计数器吗?还是PLC本身自动识别分配,程序员不需要作编程?

网友A:
对:qqqbobobo 关于回复内容:
对:songlei 关于

要看编码器的频率了,如果AB相脉冲低于5KHZ的话,用普通的高速计数器如C251即可,如果高于5KHZ低于200KHZ就要用VB1系列的主机用硬体高速计数了,实现外部中断输出可以参考DHSCS,DHSCR。

  其实就是想问A/B相是怎么跟高数计数器直接联系起来的?程序里是怎样实现C251计数的。

 内容的回复:我的A/B相脉冲与选择的输入点X1,X2,X3等与高数计数器C251的对应关系是怎样的?是特定的输入点对应特定的计数器吗?还是PLC本身自动识别分配,程序员不需要作编程?  内容的回复:

C235-C255已经指定好了对应的模式和输入端,在程序中直接使用即可,具体可以参照编程手册第37页。

楼主:
还有就是高数计数器的加减方式是由A/B相脉冲决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还有就是高数计数器的加减方式是由A/B相脉冲决定的。

是的,加减是由A/B相的相位差来决定的。

网友C(2012-01-10):
和三菱的一模一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