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300 FC105双极性 设置问题

楼主(2011-08-07):
我在符号表里定义了M1.0为ipolar,但是每次启动程序FC105极性都为单极性,非要强制M1.0为1,才能变为双极性。 怎样才能让M1.0自己就是双极性

网友A:
自己编个库文件写下就行了: (过程值数字量变量-极性变量)/(27648.0-极性变量)=实际过程值/量程 在程序中: a #BIPOLAR //极性选择局部变量 = L 20.0 A L 20.0 JNB A L 0 T #极性变量 A: NOP 0 A L 20.0 O NOT JNB B L -27648.0 T #极性变量 A: NOP 0 这样的话默认就是双极性 其实不写也可以,添加个小逻辑把M1.0在默认情况下为1,加个NOT指令

网友B(2012-06-15):
你可以用常闭接变量啊,变量默认是0,常闭后就是1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