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与三菱PL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1-08-07):
我现在想用WINCC制作车间的监控画面,然后连接现场的控制设备。现场PLC有西门子300系列和200系列的,另外还有三个三菱的PLC,请问WINCC能与三菱的PLC连接吗。有什么办法能采集到三菱PLC的信号(不用硬接线和耦合器的方式)。我听一位工程师说采集200的和三菱PLC得用OPC方式,请问kepware有pojie版(论坛好像和谐pojie的汉字)的吗?需要连续长期稳定运行的那种。

网友A:
三菱的OPC软件为什么不用啊,我用过很好的

网友B:
如果你有三菱PLC的OPC sever 什么都解决了. 同样西门子PLC也有OPC sever .

楼主:
对:dianqisu 关于

如果你有三菱PLC的OPC sever 什么都解决了. 同样西门子PLC也有OPC sever .

内容的回复:麻烦你多解释下,我对三菱的OPC不是很了解,三菱的OPC SERVER是个什么软件,有免费(pojie)的不

网友C:
OPC SERVER就是一个数据传送的中间站,三菱PLC的数据和OPC服务器进行直接交换;组态软件再从OPC服务器写入与读取数据的过程;

现在很多厂家都有自己的OPC服务器,为了方便与第三方组态软件通信·!

楼主:
回复内容:那有没有pojie版的软件啊?
对:bhdxzgp 关于

OPC SERVER就是一个数据传送的中间站,三菱PLC的数据和OPC服务器进行直接交换;组态软件再从OPC服务器写入与读取数据的过程;

现在很多厂家都有自己的OPC服务器,为了方便与第三方组态软件通信·!

内容的回复:

网友D(2015-01-16):
wincc 7.0版本可以和三菱PLC直接通过以太网进行通讯,不需要OPC

网友E(2018-01-26):
WINCC可以用网线和三菱PLCl连接,应该可以不用O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