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对应的伺服的脉冲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1-08-07):
我的PLC是台达EH的 现在我把PLC的输出触点Y6接在了伺服的脉冲输入上  Y7接在伺服的方向控制上

那么我用DDRVI  K20000 K2000 Y6  Y7这个命令是否可行 求大虾帮助

网友A:
可以,前提的晶体管输出的PLC,然后接线正确,串2K欧左右的电阻~

网友B:
楼上

按照普遍说明书上所说串联2k或2.4k电阻的只是伺服这边的要求。

至于PLC这边如何呢?我根据西门子200的说明。要输出陡直的波形,要另输出点带上10%的负载。那么10%的负载一般都有几十一百毫安电流的。而用上面推荐的电阻却得不到这样的电流的。至于会发生什么事情,看着办了。

我通常都用分压电阻的接法。保证10%以上负载。而且线路上电阻小了干扰相对来说会比较少。

但是。我不否认串2k电阻这个做法。因为Fx1s就不需要带负载电阻的。

网友C:
EH的主机发高速脉冲只能指定Y0,Y2。至于方向可以随便指定的。有些伺服可直接用内置电源,外面不用再接限流电阻的。如果外置24VDC电源,最好就接两个2K的电阻限流。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帮助谢谢

网友D:
其实不用接电阻都没事。。。我用就是不接的。。。脉冲输出最好还是用Y0或Y2。还有,不知道你的电子齿轮比是多少,2000的频率电机转动相当慢的。我之前用1000试机就老误以为电机没转。

网友E:
伺服电机 在位置控制(外部发脉冲)模式下 伺服电机启动 (S0N)接通 即是伺服准备好 PLC没有发脉冲 伺服电机就自己转起来是 杂回事 ?????

网友F(2011-10-08):
樓上的應該用的是扭力模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