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无法与MP 277 连接?

楼主(2011-08-07):
a) 描述:通过以太网口进行通讯。

 b) PC IP地址:192.168.1.1子网掩码:255.255.255.0

c) MP277  IP地址:192.168.1.5子网掩码:255.255.255.0

d) 传输,打开WINCC Flexible 2008 sp2,传送---模式:以太网 计算机名或IP地址:192.168.1.5----传送-----不能建立连接,然后就显示不能建立连接。在此期间MP 277设置IP无误,而且用计算机能Ping到MP 277 IP地址:192.168.1.5。

e) 我也用过MPI电缆连过,方法同上,也不能建立连接  期间操作屏和PC的地址设置正确 而且PC 也能与PLC 通讯

切望各位大侠 帮忙解决

网友A:
我用PPI电缆可以啊

网友B:
你先重启mp277

不行我再告诉你几个注意点

有口就能用

网友C:
重启后,要选择按钮中的某个按钮才行

网友D:
1,你的PC地址不要用192.168.1.1,这是网关地址,用192.168.1.2以上的地址吧。

2,用MPI电缆连接的话你在PC上也更改地址吧。还有就是MP277中有通讯设置也要改的

网友E(2011-12-19):
Smart1000 + PPItoMPI映射转换器 = MP277

注:PPItoMPI映射转换器大连德嘉电子有售。

节省大量滴银子,而且用法一样,都是用wincc flexible,值得推荐!

网友F:
阿水 先生你好:那你的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有方案吗?

网友F:
请各位大侠发个解决办法到我的邮箱 lzz931@189.cn,谢谢了!!!

网友F:
S7 315 2PN/DP和MP277 通过以太网口进行通讯,
 b) PLC IP地址:192.168.1.17子网掩码:255.255.255.0
c) MP277  IP地址:192.168.1.18子网掩码:255.255.255.0
d) 传输,打开WINCC Flexible 2008 sp2,传送---模式:以太网 计算机名或IP地址:192.168.1.5----传送-----不能建立连接,然后就显示不能建立连接。在此期间MP 277设置IP无误,而且用计算机能Ping到MP 277 IP地址:192.168.1.18。
e) 我也用过MPI电缆连过,方法同上,也不能建立连接  期间操作屏和PC的地址设置正确 而且PC 也能与PLC 通讯,切望各位大侠 帮忙解决!拜谢!!!!!!!

网友G:
是不是M277项目的连接不对,PLC的CPU的插槽位置。

网友H(2012-02-25):
你将PC MP277的IP地址重新设置一下,不要设置成原来的192.168.1.1,192.168.1.5!可以改为

 PC          IP地址:192.168.192.198    子网掩码:255.255.255.0

 MP277  IP地址:192.168.192.197    子网掩码:255.255.255.0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将IP地址三位数字填满全部占用起来,就好了!做过十来多台MP277的连接,就一台出现过这种问题,改了IP就好了!后面的两端都占满就好的!

网友I:
IP只要PC 最后设置高一位就可以了,设置好后。PC里点运行CMD 蓝后PING一下网络通不通,触摸屏那里可以点以下,传送按扭,第一次连接要点的,连上一次以后就不用点了

网友J:
要在transfer setting里把勾都打上,并且要选择以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