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300主站报I/O错误,跟从站连接不上。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1-08-07):
大家好:

       CPU300模块做主站,从站有2个地方。当时DP 线断了一根。有一处报错。当我再次接回DP的时候。IM-153接口模块报错SF,主站报错,在线监测硬件组态,连接不上。换接口模块,上电。不行。换DP线。不行。换DP头子调好终端电阻,不行。在硬件组态中删除报错的模块,编译保存,下载。还是报错。从站的外部故障会影响主从之间的通讯吗?

     望大家给予答案.谢谢了

网友A:
先声明下,我是新人。 你删除报错的模块,硬件组态就有问题了啊。 用原来的程序,把硬件全部重启一边(彻底断电那种),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不要DP线断的时候把通讯口给搞坏了啊,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处理。

1、用MPI电缆连接CPU,看下CPU缓冲诊断区的故障内容,然后清除内存后重新把整个硬件组态下进去看看

2、更换CPU模块看下,保险期间的话可以把IM153接口模块一起更换掉。如果正常了再诊断哪个模块出故障了

3、检查DP线是否连接好,特别是屏蔽层的处理。可以把整个网络的波特率降低看看能不能通讯起来

网友C:
你把故障图片发上来,我给你看看,本人也曾遇到过类似问题,从你的描述来看,似乎是从站系统故障,但也不排除主站的故障哦